客户自己换电池导致的故障

楼主(2022-07-31):
MACBOOK PRO更换电池导致主板损坏 拿来拆机检测发现适配器检测信号芯片已烧毁,板层都烧糊一块,改芯片上去飞六根信号线 。不急于上电,一般烧这么严重肯定是有前因
先检测六个角是否短路 ,发现ACOK信号阻值偏低,有短路,检修发现充电芯片短路,将芯片进行更换后测试阻值恢复。
将改的六根信号线进行固化处理 ,清理好散热器,电池重新安装好。
由于WINDOWS系统损坏, 进苹果系统测试已经可以使用并正常充电维修完成。

网友:
还好啦这个不算难

网友A:
看来楼主家的标点符号很贵,舍不得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家的标点符号很贵,舍不得发出来

哈哈 不经常发  多担待

网友:
这个客户厉害啊 主板都能烧成这个样子

网友B:
虽然楼主一个标点符号都没给,但我还是一口气看完了,并且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楼主一个标点符号都没给,但我还是一口气看完了,并且看明白了

哈哈不错不错 这个功力可以!

网友C:
楼主利害,我全看完了,半懂半不明白,学习中,,,

网友D:
图二是个啥东西?

网友E:
这显微镜好用吗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修苹果基本功好就没问题

网友F:
这个换个电池也能坏?

网友G:
能烧的这么厉害,也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烧的这么厉害,也是少见

估计是没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换个电池也能坏?

估计是没安装好

网友:
不算高手   仍须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显微镜好用吗

挺好用的 我就是飞线时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二是个啥东西?

相当于放大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利害,我全看完了,半懂半不明白,学习中,,,

加油 加油

网友:
好么这帖子废肺啊

网友H:
让他们自己弄 弄坏的才有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家的标点符号很贵,舍不得发出来

但空格便宜啊。

网友:
楼主的显微镜多少钱 什么牌子啊

网友I:
手工很重要有些时候都是焊工不好导致问题扩大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还修???

网友:
看来得要卖一台显微镜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亏大了……换个电池都会这样。

网友J:
楼主技术就是牛

网友K:
技术挺牛的,虽然没有标点符号,但已经有空格表示了.显微镜是什么品牌的?感觉比我用的要方便好用.

网友:
真厉害,真是高手。

网友:
换个电池也能把主板烧成这样

网友:
带电操作了吧

网友:
还好没u有

网友:
因为有这样的客户 我们才能挣钱啊

网友:
客户为了省钱的后果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H:
让他们自己弄 弄坏的才有得修

暗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挺牛的,虽然没有标点符号,但已经有空格表示了.显微镜是什么品牌的?感觉比我用的要方便好用.

谢谢谢谢 我这个也是在网上随便找的主要是能腾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就是牛

谢谢夸奖 我觉得还好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手工很重要有些时候都是焊工不好导致问题扩大

对我手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