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4000f机子屏幕出现屏闪,不知是哪里出问题,希望各位前辈围观

楼主(2022-07-31):
这机子在出现屏闪前,曾经一段时间在屏幕下方出现了几条花线,也是有规律的时有时无,不是一直固定出现,当时不影响使用就没在意,后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不过也很奇怪,在BOIS界面中顶端是正常的,只有下方才闪,不知是屏线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这机子的独立显卡是集成在主板上面)

网友A:
屏 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 坏了吧

兄弟,你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再补张图

网友:
大概率是屏问题 换个屏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多兄弟都觉得是屏坏了,但卖屏的却说,我也犹豫了

网友:
你那没有维修的还是舍不得钱?来问问就能好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

网友:
确实是屏的问题,各位看官说得真准

网友:
感觉屏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换个坏屏试试吧

网友B:
准确的说是屏哪里坏的?有知道的吗?存着一个求知的态度学习

网友:
屏的Y有问题

网友:
内存,硬盘确定一下,不要盲目换平

网友:
真要判断一招准的话还是有难度的,只有换配件排除试

网友:
就是屏,好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logo那儿图像不正常很大可能就是屏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是屏哪里坏的?有知道的吗?存着一个求知的态度学习

屏玻璃上镀的线路开路,或者COF坏了。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提意见,经过实践确实是屏幕坏了,现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