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款A1466,触摸板和键盘在MAC系统无法使用,但是WIN系统正常的问题,终于解决!

楼主(2022-07-31):
机器型号:13A1466
板号:    820-3437-B
故障:    触摸板和键盘在MAC系统无法使用,但是在WINDOWS下面和PE下面正常使用。
        前言:首先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故障,而且搜论坛,目前来说没有看到这样的案例,所以就发出来,若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大家可以直接去测量这个信号!
       正文开始:
       1,客户寄修,说是笔记本触摸板和键盘无法使用,开机后,果然是触摸板和键盘都无法使用,由于客户没有WIN系统,还是习惯性的使用按住ALT键插入优盘,发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而且进PE键盘全部正常。

          2,既然触摸板和键盘都能正常使用,那理所当然,就苹果系统坏了吧,然而,如果就这么简单,我就不发帖啦!通知客户说是系统造成的,需要安装系统,客户也就答应了,悲剧出现啦,安装不了系统,引导通过,准备出现安装画面的时候提示没有鼠标和键盘,但是这个时候,你插入外置鼠标和键盘是可以,也能安装完成,但是只要进入系统,键盘和触摸板就失效。

      3怎么办?此时我脑海中出现这三个字。

那就老老实实拆机吧,看主板,第一遍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故障,也很干净。

             4,只能打开图纸和点位分析了,J4800是排线接口,可以看出来基本都是CPU控制,走的是USB通道,当测试到TPAD_SPI_MOSI信号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不通!    放大镜仔细观看,腐蚀断线了!
把这个信号连接好,机器就一切正常啦!

       5,这里我也要诚实的给兄弟们说,为什么这个信号会导致苹果系统不能使用,WINDOWS可以使用,目前我也不清楚,但是可以非常确定的就是这个信号引起的。

            总结:大家记住这个信号,TPAD_SPI_MOSI,导致苹果系统触摸板和键盘失效,WIN系统正常,写帖子总结不易,路过的朋友帮忙加分,感谢,感谢!

 会员334981300鑫豆2025-3-28 14:21
 会员668473300鑫豆2025-3-2 17:43
 会员764249300鑫豆2025-2-27 11:47
 会员1161110300鑫豆2025-1-19 02:43
 会员1578723300鑫豆2025-1-7 00:12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一般都比较好修,图纸点位全,基本都是腐蚀和小电路问题

网友:
苹果基本都是腐蚀和小电路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放大镜可以更换了

网友:
牛,苹果就是这么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这种有焊盘的测试点确实容易断线

网友:
显微镜 走起

网友:
这种故障也是够奇葩的!

网友:
苹果接触少,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细节排查,思路清晰

网友:
进苹果系统之前的触摸板用的是usb信号,进系统之后用的是spi总线。而window只是用USB信号,仔细看图就能看出其中奥妙。

网友:
厉害了 楼主本事大

网友:
苹果接触少,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个比较经典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以后用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触摸板小板进了一点水。也是MAC用不了win10能用

网友:
确实比较奇葩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

网友:
你是量阻值发现的吗?,是开路还是阻值高

网友:
还是进水了,早上修了一个

网友:
一般就是先看腐蚀的地方

网友:
以前没遇到,第一次看到这种案例,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PE里能用我是万万不会想到硬件有故障的,苹果真是神奇

网友:
这就是苹果的特色,键盘和触摸都是桥控制的,和EC没关系

网友:
楼主帖子写的不错,条例清楚,排版工整。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两例线路腐蚀的故障

网友:
苹果系统走spi总线 win系统走USB总线 修到过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精品文章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

网友:
有些事情没有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就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第一次修这种确实还很懵逼

网友:
机器型号:13A1466
板号:    820-3437-B
故障:    触摸板和键盘在MAC系统无法使用,但是在WINDOWS下面和PE下面正常使用。
        前言:首先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故障,而且搜论坛,目前来说没有看到这样的案例,所以就发出来,若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大家可以直接去测量这个信号!
       正文开始:
       1,客户寄修,说是笔记本触摸板和键盘无法使用,开机后,果然是触摸板和键盘都无法使用,由于客户没有WIN系统,还是习惯性的使用按住ALT键插入优盘,发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而且进PE键盘全部正常。

          2,既然触摸板和键盘都能正常使用,那理所当然,就苹果系统坏了吧,然而,如果就这么简单,我就不发帖啦!通知客户说是系统造成的,需要安装系统,客户也就答应了,悲剧出现啦,安装不了系统,引导通过,准备出现安装画面的时候提示没有鼠标和键盘,但是这个时候,你插入外置鼠标和键盘是可以,也能安装完成,但是只要进入系统,键盘和触摸板就失效。

      3怎么办?[font=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334981300鑫豆2025-3-28 14:21
 会员668473300鑫豆2025-3-2 17:43
 会员764249300鑫豆2025-2-27 11:47
 会员1161110300鑫豆2025-1-19 02:43
 会员1578723300鑫豆2025-1-7 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