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MACbook air2020 i5款 a2179无声音维修 一波三折 带点位图 和打开软件

楼主(2022-07-31):
MAC a2179 无声音维修

已经装机了 想一下可能是通病 各位大神们可以参考 少走弯路
拆机发现 音频小版有腐蚀现象  擦干净 没用装在另一台a2179机子也没用   好的音频小版装这个主板也没用  尴尬了

主板小板都有问题

先测小板  功放ic 有短路   定功放  tas5770cl0 某宝20一个
更换后 音频小板OK

主板测量 音频排线接口第七脚只有18阻值

点位图  图1

通到T2 和第二个功放IC

拿下功放ic   还是18阻值

干脆换一个

没头绪了

拿好的板子测一下  有1.8v   是一个spkm reset  复位信号
动T2就大工程了

干脆直接把旁边的1.8v   接过去试一下

开机测试

熟悉的声音来了

装机OK

维修成本两个功放   40RMB

  测量有电压端短路

点位图软件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13寸新款AIRA2179820-01958(1).brd

a2179点位图

网友(2023-02-24):
谢谢分享 确实算是个通病就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毕竟复位信号阻值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