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3FP损坏,风扇不转

楼主(2022-07-31):
电源无电压输出,绿色和紫色有5V电压,灰色电压。检查电源保护电路起保护了,短路WT751002芯片2和3脚,风扇转,检查电压输出正常。检查附件零件,发现SB2100肖特基二极管损坏,找个SR2100换上去,正常工作。手上好几个电源都是这故障,估计是通病。

网友:
厉害,这就修复了啊

网友A:
应该标识一下元器件位置 这样更有利于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标识一下元器件位置 这样更有利于相互学习

应该标识一下元器件位置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