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代机器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22-07-31):
第一个P沟道保护隔离管不过,电压没有被拉低。
充电芯片是24780s,
vcc 19v,
ACDET 2.9v,
REGN 6v,
ACOK,3v
ACDRV,25v。

就非常奇怪,24780s居然配合p沟道的mos管?这还怎么导通?25v的开启保护隔离的电压并没有通向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没有图纸,感觉哪哪都不对。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
第一个保护隔离管直连可以开机,但是充电打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得抓住“充电打表”这个点追查,比如先排查充电的上下管,再就是充电芯片外围和本身?因为这存在漏电,才导致保护隔离不过的。

网友:
这种机子BQ芯片好像只管充电不管保护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保护隔离管直连可以开机,但是充电打表

充电打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打表是什么意思?

就是电流非常大,超过了电流表的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得抓住“充电打表”这个点追查,比如先排查充电的上下管,再就是充电芯片外围和本身?因为这存在漏电,才导致保护隔离不过的。

不是啊,他这个就好像是充电芯片,不负责保护隔离mos管。就是没图纸

网友:
直连的二极管有没有可能接到地上,导致充电电路运 行打表呢?
直连能正常开机
是否也侧面证明后面没问题?
新人不太懂'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相关的换一遍

网友:
没图纸不好分析

网友D:
24780S  都是N沟道的双MOS隔离 25V驱动电压,你用P沟道的是哈意思!

网友E:
24780S配合P沟道 会经过一个控制管来拉低ACDRV到3V左右   配合N管就是直连

网友:
应该先有公共点

网友F:
这机子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受TE芯片和PD芯片控制的

网友:
你倒是把图片发全一点,就发个芯片脚位,其他原件看不到怎么帮你看,另外p管应该是自导通的(接地)

网友:
谢谢大哥,太感谢了,有全图吗?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780S  都是N沟道的双MOS隔离 25V驱动电压,你用P沟道的是哈意思!

我也是这么说啊,但是主板原来就是用的两个P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780S配合P沟道 会经过一个控制管来拉低ACDRV到3V左右   配合N管就是直连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
谢谢大哥,太感谢了,有图纸吗?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受TE芯片和PD芯片控制的

好的,谢谢大哥,我研究一下

网友:
查DISCARGE是否为低 ,-PWRSHUTDOWN是否为高

网友:
鑫智造有图纸

网友:
24780s不可能用p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