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风扇停转

楼主(2022-07-31):
技嘉的560ti  一正常开机也不花,跑卤大爷有时能过有时过不了。就负载高的时就黑屏,风扇停转,只剩显存供电这个该是什么思路?核心坏了?

网友A:
认真检查各组供电,可能有意外收获。先把显卡上电时序搞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检查各组供电,可能有意外收获。先把显卡上电时序搞懂了

其他的黑屏掉电压的见过,但是人家风扇转的,这卡是直接风扇也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