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G513点位图 不识别键盘

楼主(2022-07-31):
求华硕G513点位图 不识别键盘
外接键盘可用,本身键盘没反应。换过键盘,刷过BIOS 都是没反应,键盘大小写灯也不亮。就和没插排线一样,但是排线反复插了很多次都是没反应,也没有进水 也没有腐蚀。哪位大神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或者帮忙分析下故障,谢谢,
附原厂家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键盘固件刷了再说!

这个键盘的固件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下刷,华硕很多机器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都是键盘固件坏导致!

能不能请师傅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