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BIOS怎么刷

楼主(2022-07-31):
自用笔记本,BIOS坏了,想自己刷下
拆机后发现是2个BIOS芯片,请问哪位师傅指导下,是怎么刷的,2个都刷一样的吗?还是有啥说法?
平时都是刷主板的,第一次搞笔记本的,有点迷糊,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是两个包,也可以上主芯片刷,有的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先搜一下官方和论坛看看到底有几个包吧。反正刷之前记得备份校验,也不怕刷坏

网友C:
两个一起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两个包,也可以上主芯片刷,有的能正常使用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搜一下官方和论坛看看到底有几个包吧。反正刷之前记得备份校验,也不怕刷坏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一起刷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应该大的是BIOS,小的是me

网友:
主板刷需要购买相应编程器

网友:
应该一个是bios,一个是电源的

网友:
两个都刷啊。。。。,,

网友:
找下图纸,千万别搞错了

网友:
最后结果呢?贴主最后怎么接解决了

网友(2022-09-04):
是转的把 ,说得不错 再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