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板载 内存颗粒能用 内存条的替换吗都是d9tbk

楼主(2022-07-31):
现在机器蓝屏 有能看出大体从那边开始换吗 。。。。 挨着CPU 不知道会不会给他报废了。

网友A:
可以换 也可以计算是哪一个颗粒问题  这方面H55 狗头是老司机

网友:
做好隔热

网友B:
都是一个型号肯定可以啊,但是笔记本主板的打胶了,你要是处理不好就需要屏蔽

所以只要操作能力没问题就可以换,换完要打胶,不然单手拿笔记本时变形,主板也跟着变形,就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个型号肯定可以啊,但是笔记本主板的打胶了,你要是处理不好就需要屏蔽

所以只要操作能力没问题就 ...

所以,纠结呢 虽然内存颗粒解决了,怕8颗都干一遍   先问问 高手先干那边比较快的找到坏的颗粒 ,他们说还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 也可以计算是哪一个颗粒问题  这方面H55 狗头是老司机

我这不是 h55   狗头 是哪位大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辛苦了

海阔天空a -5 人家在求助 分享啥了 你看主题了吗

网友D:
要是我直接屏蔽上内存槽的

网友E:
把颗粒拆下来焊到内存条pcb板上再用内存条专用的测试卡检测就知道哪个颗粒坏了,这种操作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yoga
910-13ikb

网友:
看报错地址位,应该是最边上那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直接屏蔽上内存槽的

yoga系列只有板载内存,无法屏蔽

网友F:
换完不亮机就搞笑了。。。然后把原颗粒上上去也不亮。。

网友:
论坛网名  H55  搜一下就知道了     记得发红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换完不亮机就搞笑了。。。然后把原颗粒上上去也不亮。。

........放了 几天 没把握 都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了 几天 没把握 都催了

这个很简单  我已经看过这个机器的图点  研究完了这个机器升级板载内存  包括你颗粒到底坏的哪一颗  有需要就私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颗粒拆下来焊到内存条pcb板上再用内存条专用的测试卡检测就知道哪个颗粒坏了,这种操作就是有点麻烦!

这个方便值得推荐 看他的这个报错不一定是内存颗粒问题 遇到过报错是CPU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这不是 h55   狗头 是哪位大神

就是他自己吧,平头哥,BIOS和升级内存,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他自己吧,平头哥,BIOS和升级内存,牛逼

狗头可是巴蜀嫖一哥  微信都认识  当然不是同一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把颗粒拆下来焊到内存条pcb板上再用内存条专用的测试卡检测就知道哪个颗粒坏了,这种操作就是有点麻烦!

不用这么麻烦  看楼主图片就知道是哪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  看楼主图片就知道是哪一颗

大神  指点一下吧  放着 没敢搞呢。。。。。

网友:
多搞点高温胶 铝箔纸那些隔着  安全的很

网友H:
有个建议哈,干下U24试试,这个8G内存,8个颗粒,每颗对应1个G,报错位置在第一个G颗粒上。  个人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建议哈,干下U24试试,这个8G内存,8个颗粒,每颗对应1个G,报错位置在第一个G颗粒上。  个人猜测

我建议他干u24和u25,不知道最后搞定了没~

网友:
同一型号换风险不大,不同的可能要改配搭电阻

网友:
看BIOS能去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建议哈,干下U24试试,这个8G内存,8个颗粒,每颗对应1个G,报错位置在第一个G颗粒上。  个人猜测

我经常收售台式机内存,经常遇到坏的 不过差价很小也没有研究是不是按照标注顺序排列的,按道理应该是

网友:
对比一下好的是什么样,要定位肯定要看错误位才能定位颗粒。这错误位不太懂,ffff代表16位,高16位出错,代表两个颗粒有问题??搞不太清楚!

网友:
其实也不算难,CPU的损坏几率不大 。用逐个替换法OK了,这种情况只会坏一颗,检查一下地址线,0-63的数据线,如果挂了排阻测一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完不亮机就搞笑了。。。然后把原颗粒上上去也不亮。。

然后反复重焊就是不亮。彻底悲催了,焊工不过关,没有底,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
这是个好问题,估计大家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吧。

网友:
BIOS里面可以屏蔽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直接屏蔽上内存槽的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内存扩展槽,YOGA很多板子不带扩展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内存扩展槽,YOGA很多板子不带扩展槽

要是我直接让换板了,折腾太累

网友:
你可以先量一下数据线看看嘛,说不定有发现,,这种情况CPU坏也不奇怪的,不一定是内存

网友:
一般内存都是个别两个位置报错,很少这么多的

网友:
这东西 那就是随便换啊!一样就行呗

网友:
直接屏蔽了,外加还稳定一点

网友J:
应该是最边上那颗有问题

网友:
这种能亮的机器 风险确实高

网友:
机器能亮 风险比较大

网友:
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最边上那颗有问题

干完了背面 一起换的 ,。往后一点,还是报错

网友:
用风枪换安全一点

网友:
灌黑胶的这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