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22-07-31):
         联想台式机电源的故障-HK350-55BP,不启动,绿线有5V电压与黑线短接无效,需要该电源的原理图,需各位师傅帮忙指导,先表感谢

网友:
直接 更换来的快

网友:
寄过来帮你免费维修 我也练手 呵呵

网友:
看下前级主开关管及周边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A:
第一次打开这个电源,所有元件特别紧密感觉无从下手,主开关管型号看不到需拆下部分元件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打开这个电源,所有元件特别紧密感觉无从下手,主开关管型号看不到需拆下部分元件才能看到。

本论坛有很多电源类好帖子,和类似图纸,先学习一下...............

网友:
查芯片,找典型电路图,再跑跑自己板子的电路

网友:
昨晚上已把主开关变压器拆下来,并拆下大三极管S30D40C.MOSPEC,这是一只双向可控硅管,不知道怎么测量他好坏,求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这好像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吧 怎么成可控硅了

网友B: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再上手  否则越修越坏无法避免

网友:
九楼和十楼师傅说的对是肖特基二极管,S30D40C,但不知怎么测量他的好坏,请赐教

网友:
和普通二极管测量方式一样啊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热心指导!电源的问题已解决,把电源板上的原件都拆了个乱七八糟什么故障原件都没有查到,只好原封装回,空载测试各路电压莫名其妙的全部正常,回到主机主板先把上楼帖子所说的两个鼓包的电容卸下来万用表测量,发现6.3V1000UF电容容量确实变小同时轻微漏电,用同型号电容换上把各路电源接好开机一切恢复正常,到此维修结束。总结其实电源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主机板上的两个小电容的问题,走了一些弯路,也是一件好事,让我练了练手,以前搞家电维修,修电脑还是第一次,应该有一定的收获。不算什么经典,发出来和大家交流分享同时认识了上面这么多师傅和朋友,望以后进一步在电脑修理方面继续交流探讨学习。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再上手  否则越修越坏无法避免

正解

网友:
电源一般只要没炸,把初级靠着散热器的电解电容换换就好了,电解电容在高温下容易老化失容。

网友(2022-08-30):
不错不错,交流一下,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