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7000P 2019 键盘失灵问题

楼主(2022-07-31):
键盘失灵,属于通病,都知道放电就会恢复,重启又不行了!看图纸发现键盘是由单独芯片控制并且以USB形式经过L23进的南桥。本想换南桥,后跟客户沟通其表示只要两个USB口和一个TYPE-C口能用就行,断开L23 改到USB口上去,要去掉原USB的电感哦,不然插入设备有影响

前前后后 -5 -5

网友:
这设计相当于外接一个USB键盘咯?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下次注意。。谢谢。

网友A:
看这个芯片和华硕的键盘控制芯片一样的.应该也是驱动的问题多些.只是现在还没有人放出这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芯片和华硕的键盘控制芯片一样的.应该也是驱动的问题多些.只是现在还没有人放出这个驱动.

是滴 维修站哪里可以搞定 在保的发过去他们能搞定 驱动问题 但是这个驱动我过渠道里面的说不容易搞出来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人体学输入设备-禁用带感叹号的USB设备,然后重启就OK了

网友:
游戏本修的少,这问题还没遇到过,感谢楼主分享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人体学输入设备-禁用带感叹号的USB设备,然后重启就OK了

试过 不行,也许故障点不一样、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换键盘才搞定的  学习了

网友(2022-09-02):
Like this
I have did it before
Failure in usb

网友C:
楼主怎样改的,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把怀疑的地方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的 这机器键盘是通PCH 但有的是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D:
亲测。可以把L23取掉。走type-c的线   接到L6上。。。。反复重启多次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测。可以把L23取掉。走type-c的线   接到L6上。。。。反复重启多次OK

你好 我这个有几个键不能用 能改嘛

网友:
应该 不是驱动问题吧——开机进BIOS都  不能用阿,

网友:
确实是这么回事修好一个这机器,怕不稳定的原因热风枪都没敢用,只用洛铁飞线,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也算是突破了这个毛病 什么时候那个驱动程序流通出来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样改的,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把怀疑的地方都换了,还是不行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兄弟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D:
亲测。可以把L23取掉。走type-c的线   接到L6上。。。。反复重启多次OK{:4_138 ...

正解 !
我的就是换了L23不行,排阻测了正常,3.3V供电正常,最后还是去掉L23 去掉L6 然后跳线,键盘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