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9 270 核心供电偏低只有0.5V

楼主(2022-07-31):
这张卡核心供电只有0.5v,显存和0.9辅助供电也就没有了,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加焊核心也没作用,求大神指点,纸上写的是引脚电压,最后那一竖行写的是同样好卡的电压

网友:
管理芯片是NCP5395T

网友A:
查主控升压脚以及反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主控升压脚以及反馈脚

18脚FB是1.5v,量了其他好卡电压是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