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490 戴尔一体机不触发 资料首传!!!

楼主(2022-07-31):
机器型号: 戴尔的 Inspiron 24-5490  (Inspiron 5490 AIO) 。

网友A:
有戴尔售后的兄弟,有此一体机的编程器刷写的程序么? 还是怀疑程序问题,后面可能是1416的EC或者板载CPU里面的桥坏了

网友(2023-02-13):
你这淘宝的刷上怎么也是0.0几就掉电呢。我这个板子刷上别人的能显示,只是提示t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原机备份的BIOS资料、 也有某宝10元买的BIOS资料。
故障就是: 3.3V跟5V的待机正常、 内存槽旁的1R5的 ...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2023-07-05):
大家都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B(2023-08-09):
原机提示TMP  淘宝人点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机提示TMP  淘宝人点不亮

淘宝的能点亮,只是要重启好几次。也要提示TPM。不知道你的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的能点亮,只是要重启好几次。也要提示TPM。不知道你的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给个提示,谢谢。

淘宝找人合成人,

网友(2023-10-02):
引用 网友A:
有戴尔售后的兄弟,有此一体机的编程器刷写的程序么? 还是怀疑程序问题,后面可能是1416的EC或者板载CPU里 ...

相同故障没有头绪

网友:
我当时应该是放弃还给客户了,啥资料都没的、一头污水 后来应该是无奈放弃了

网友(2025-04-14):
今天修到24-5490的一体机,上电0.037  ,待机3.3-5v都有,还有内存插旁边的电感1.05v,后来测量内存供电电感10欧, 4代的内存就算插上内存也有50欧左右,断开内存电感,内存芯片这边450欧,另外一边10欧,内存后级短路,应该是CPU里面的VDDQ内存模块坏了,只能换CPU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24-5490一体机,测量3.3V跟5V的待机正常、 内存槽旁的1R5的电感的1.05V也正常, 通电后电流升至0.036A,后来测量内存电感8欧。把内存电感拆了,内存芯片这边450欧,另外一边8欧,4代的内存就算插上也有50欧左右,8欧这个阻值也太小了,内存供电连接CPU里面的VDDQ模块,应该是CPU里面短路了, 上面的也有和我的一样,可能这个故障是这个机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