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块fm1主板兼求教丝印nk2a是啥

楼主(2022-07-31):
       最近折腾一块映泰的主板,FM1,A75芯片组。因为映泰缺少图纸,只能自己跑线路尝试维修。
       故障:能触发,无复位,不跑码。
       初查有内存1.58V,CPU供电无,后面没查了,先修cpu供电。
       CPU为3加1供电,主控制芯片L6717A,查资料说这个芯片容易坏,还是先打查一下脚位,pwm输出脚无电压,vcc,boot脚有电压,en无电压,en跑线,内存下面4个丝印1am组成控制电路,受io的18脚发出的pwrgd_50ms控制,类似880G的一个图。

       顺便补上io脚位图IT8728FBXA

       在板测试4个1am坏了3个,替换之,en出电压1.26V,空载cpu vcore 0.8V左右,上真u,电压1.2V左右。还是不跑码,继续查,cpu_vddp 1.2V供电无,位置在内存槽左下方,fp6326芯片控制上下mos管供电,上下管场馆G均无电压,上管D连接到5V内存供电,S无输出。查芯片脚位,7脚为控制脚,测电压为0。

       继续查线路,7脚受两三极管控制,7脚连接在丝印nk2a元件的C极,B极受另一个丝印1am三极管控制。测试,1am还是坏的,换之,vddp电压有了。
       到这里还是不跑码,无复位,继续折腾供电,发现PCH 有1.2V待机,无上方的1.2V供电。查该场馆G无电压,D有1.58V,S无电压。跑线路,发现G连接到Cpu风扇座子旁边的电压比较器az342m-e1之7脚。

       查芯片,gnd,vcc,其他几个vout都正常,继续查五脚,无电压,基本排除芯片损坏。跑线路,5脚受丝印nk2a贴片三脚管控制。拆除之,5脚有电压了,继而7脚也有电压了。pch 1.2v恢复。没有上u的情况下测试了一下。复位有了!
       上真u,上内存。测试还是不跑码,但是确定复位有了,清空一下cmos,跑码了,用了a4 3300的apu,一路跑到99a3代码,显示器不亮,看主板带的诊断led,识别为vga error。去vga座子旁边一顿找,ldo供电正常,继续查,里面有1个丝印1am的三极管,继续换之,显示屏亮了!
       本以为到这个阶段完全修复了,决定上a8 3870 apu测试一下。触发,跑码,哎?不亮机??诊断码0000 再换一个3870,触发跑码,诊断卡闪一下跳0000,复位啥都没了。这啥情况,cpu供电不稳?还是别的。继续换了个3870的u,这次顺利跑到亮机进bios界面。再换回a4 3300,亮机,再换另一个a4 3300 还是亮机。这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把之前点不亮的两颗3870继续翻出来,上另外一块a55的板子,都顺利点亮了。再上回这块板子,一块跑99a3 不亮屏后转0000,另外一块干脆就闪一下跑0000。
       继续回来查电路吧,按照经验,这板子坏了这么多1am三极管,照理问题还是出在某个三极管上。丝印1am 是npn管3904。丝印2a 推测应该是pnp管3906。上板测了几颗nk2a的管子(包括上文提到过的两颗),b极和c e正反向二极管档测试都没反应,ec脚反倒有压降能通?这啥情况。pnp管不是应该C→B,E→B是导通的吗?
       附上手绘丝印图

       小弟疑问:这个nk2a丝印的到底是个啥管?这种板子挑U的故障,求个检修思路。

网友A:
映泰A75系列有7款主板,能告诉我们具体哪一款主板吗?

网友:
丝印2A是MMBT39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A75系列有7款主板,能告诉我们具体哪一款主板吗?

TA75M,不带

网友B:
可能是mosfet,比如2n7002之类。

网友:
实在不好确认,再拆个下来测试看看是三极管还是MOS,很多管子通用 的

网友:
3楼应该是对的。找个来换换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mosfet,比如2n7002之类。

我觉得你说得对!

网友:
写了这么多,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找了个晶体管测试仪,测试了一下nk2a,是个nmos场馆,类似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