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4g升级8g需要刷bios吗

楼主(2022-07-31):
surface pro4  i5的4g版本,改那个8g,改完是不是还得刷8g的bios,为什么我换上去,只读出来4g的内存。

网友A:
弄过几个pro4了,有的需要刷BIOS,有的不用刷,没搞懂原因

网友B:
我遇到两台了 都是改8g不识别 16g就可以 你的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两台了 都是改8g不识别 16g就可以 你的解决了吗?楼主

解决了,刷bios,刷8g的,先备份原机的,不然刷完没触摸

网友D:
没触摸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刷bios,刷8g的,先备份原机的,不然刷完没触摸

就是刷的论坛的那个吗?可是这种方法不会没触摸吗,或者开机彩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触摸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

记得好像要把 原机bios 的ME搬过去,反正就是先备份原机bios 吧

网友E(2023-01-19):
引用 网友A:
弄过几个pro4了,有的需要刷BIOS,有的不用刷,没搞懂原因

因为有的bios刚好带有你换的颗粒的spd,而有的则刚好没有

网友(2023-04-16):
引用 网友E:
因为有的bios刚好带有你换的颗粒的spd,而有的则刚好没有

请教下 怎么SPD支持哪些型号的内存颗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