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今天晚上给电视开机,打开电源开关

楼主(2022-07-31):
今天晚上给电视开机,打开电源开关后,待机状态,没过几秒 电视里面啪的一声,闪一下光,指示灯不亮了。
本着自己研究的心态打开后壳 发现一绕线电阻烧坏,自己研究了半天 没整明白这个阻值到底多大的。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吗。 除了换个电阻 还有没有可能其他地方坏了导致的

网友A:
用尺量电阻 ,我也是头一次见   ,我也不好指点指点 毕竟  3百多V升压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你对升压电路了不了解, 但还是要说句想继续维修  加个灯炮做保险负载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尺量电阻 ,我也是头一次见   ,我也不好指点指点 毕竟  3百多V升压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你对升压电路了不了解, 但还是要说句想继续维修  加个灯炮做保险负载安全点

这个只能说是淘宝客服让我量一下电阻的尺寸。虽然不知道为啥

网友:
0.22欧2W的电阻,换了不管用哦,还会烧的,应该是MOS击穿了,电源芯片估计也挂了。自己修不好的,建议找专业人士,或者自己换板

网友:
MOS管击穿引起的。 用表测一下吧。

网友:
0.22欧,场管应该击穿

网友:
0.22电阻,但烧这电阻MOS管大多已短路,另电源初级这种情况通常驱动IC及周边原件还有损坏,动手能力不强的话,不建议搞,毕竟有触电危险。

网友(2022-09-30):
康佳电视机的电路原理图还是容易找到的,场管过流检测电阻烧断,场管和电源芯片也会坏的,仔细检查,把坏的全换掉应该就OK了。

网友:
估计你自己修不太容易,建议找专业人士

网友:
2W0.22欧姆,看情况电源电路有故障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个用户,什么都喜欢自己看看

网友:
2W0.22欧姆,看情况电源电路有短路故障。。。。。。。。。。。。

网友:
不止只烧这一个哦,至少也有3-5个,电阻2W0.22,场管不保是肯定的,场管驱动电阻烧也是肯定的,那只蓝色的1KV电容烧不烧都换掉,电源IC也是必须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