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开机会掉电

楼主(2022-08-01):
国产笔记本版号GLX253_MB,上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可以正产点亮,过一会会高温掉电,特此求助

网友:
上电正常开机  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过一会温度过高掉电

网友A: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B:
查查看是不是温控线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吧

但是把CPU限制频率运行就没有问题了,风扇不工作也不会掉电了,还有一个就是电感啸叫,开机就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看是不是温控线路出问题

EC程序出问题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网友C:
这个没BIOS没资料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BIOS没资料不好修

bios 搜索到了  资料肯定没有了  ,BIOS 刷过了,感觉电感啸叫也有关系

网友:
电感叫跟工作频率有关,说不定就是供电不稳导致掉电,不是温控。
重点查电感所在供电芯片条件,看看有没有频率设置脚,是不是电阻电容参数漂移了

网友D:
散热铜管导热不???如果一边热一边不热,铜管坏了

网友:
风扇改常转

网友E:
要是改个长转,让CPU温度不高,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F:
cpu是不是真热  如果不是真热就查温控电路  如果是真热 改风扇常转试试

网友:
散热片怪?

网友G:
拆掉温感就可以了

网友:
把键盘排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铜管导热不???如果一边热一边不热,铜管坏了

铜管散热良好,没问题的

网友:
外设都去了接了个usb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掉温感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温感一般在什么位置,大概几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改个长转,让CPU温度不高,不知道可不可以

改了长转了也不行,目前测试电压 有一个8.5V不知道什么供电,cpu 有四项供电 0.2-1.4v跳变,GPU电压1.37V 感觉不对呢,正常应该是有跳变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cpu是不是真热  如果不是真热就查温控电路  如果是真热 改风扇常转试试

可能没到温度,温度上来又转了,目前测试电压 有一个8.5V不知道什么供电,cpu 有四项供电 0.2-1.4v跳变,GPU电压1.37V 感觉不对呢,正常应该是有跳变的吧,貌似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I:
风扇改一下完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扇改一下完事儿

常转会不会坏风扇呢

网友J:
山寨的简单的问题弄弄,复杂的就果断放弃

网友K:
没见过这个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见过这个杂牌

狗东存活好长时间了呢  现在依然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见过这个杂牌

杂牌太多 没见过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山寨的简单的问题弄弄,复杂的就果断放弃

现在发现不是风扇的问题了,应该开机很长时间风扇也会转了,但是负载多了就会掉电,鲁大师显卡测试准掉电,甜甜圈也不行

网友L:
把滤波电容换了 试试  是不是纹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没到温度,温度上来又转了,目前测试电压 有一个8.5V不知道什么供电,cpu 有四项供电 0.2-1.4v跳变,GPU电压1.37V 感觉不对呢,正常应该是有跳变的吧,貌似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独立显卡?

网友M:
具体是哪个杂牌,哪家代工的

网友:
是的  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具体是哪个杂牌,哪家代工的

品纯的TI  哪家代工就不知道了  你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滤波电容换了 试试  是不是纹波大

又并了几个330  故障依旧

网友:
之前是改了温控

网友H:
没有动过温控呢,现在并了几个1000uf电容,可以正常开机,鲁大师也能跑完了,但是甜甜圈打开3s就掉电,感觉还是温控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动过温控呢,现在并了几个1000uf电容,可以正常开机,鲁大师也能跑完了,但是甜甜圈打开3s就掉电,感觉还是温控有问题呢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暂时搁置了

网友(2022-09-14):
查下风扇控制

网友:
杂牌火影。。。。

网友:
没听过这个,应该是仿的哪个电脑吧

网友(2022-10-17):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查到问题了,单适配器上电公共点电压9v左右,高负载肯定就掉电了,装上电池公共点达到13V左右,不再掉电,只可惜到处都是电流声

网友N:
不用纠结8.5  这个应该是电池充电电感电压

网友O:
这个机器看到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用纠结8.5  这个应该是电池充电电感电压

没错,确实是8.5左右,不过想不通,其他笔记本不装电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看到都头大

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