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开机显示横杠

楼主(2022-08-01):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主机开机报警不认内存主板IH81M V1.0,拆下来测试发现R916保险电阻开路,找个0电阻换上去有3.3V了,插上内存开机等了起码1分多钟才看到左上角上就显示一条横杠一闪一闪的,按键盘重启也不起作用,没办法,以前遇到过联想H61出现过这种问题是刷BIOS好的,看样子这个好像也是BIOS问题,刷吧!谁知道刷了3个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BIOS芯片都换了刷的,还是这种,以为捡漏了,谁知道出这种事,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A:
保险电阻为啥会短路的问题解决了吗?有可能是3.3V后面的外设还有短路,造成自检不通过一直停留在横杆位置。可以试着把声卡、网卡什么的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为啥会短路的问题解决了吗?有可能是3.3V后面的外设还有短路,造成自检不通过一直停留在横杆位置。 ...

他应该说的内存槽SPD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横杠的拔了硬盘试试,遇到好多是硬盘不引导  导致的

都没接硬盘的,反正就是不正常,每次开机都要等起码1,2分钟才能有显示信号,单就是卡再那个横杠不动,键盘数字键指示灯有就是按起来没反应

网友:
可 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没有插硬盘也会吗??

网友B:
这个横杠的拔了硬盘试试,遇到好多是硬盘不引导  导致的

网友:
内存这些也要排除。。。

网友:
换CPU和内存条试试看

网友:
横杠那个更换网卡芯片试下。

网友:
插诊断卡试试啊

网友:
所以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有就是楼主刷完bios以后要记得把小电池摘掉放电,放电完成后再装回去。

网友:
这很像是外接或网卡问题,主板有没有专门控制SATA的芯片?还有网卡。这些都有关系。楼主你搞定了没有?

网友:
我也觉得像网卡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网卡,楼主可以拆下。不管好坏希望楼主回复我一下

网友:
出门右转,找专业人士

网友:
内存,网卡,usb跟引导有关的都有可能。

网友:
这板子有个控制me的跳线,从默认1-2脚调换到2-3脚,看看故障有区别没

网友(2022-08-31):
看起来好~~像啊~~~~~

网友: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2022-10-05):
需要图纸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