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466 820-00165-a通电绿灯亮不开机

楼主(2022-08-01):
         一台a1466通电绿灯亮待机0.23a,按开机键不触发,拆机后把小板和主板的连接排线去掉就自动开机亮屏,判断小板和排线问题,换一个好的小板和排线故障依旧,下一步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
lid信号查一下

网友A:
小板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短路也有可能

小板换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