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Z97-K R2.0触发有复位有时钟,不跑码无显示

楼主(2022-08-01):
求助:华硕Z97-K R2.0触发有复位有时钟,不跑码无显示。

两块主板一样的故障。CPU换过N个了,BIOS也刷过N次,甚至从好的主板摘下来换过去的BIOS都点不亮。

大神指导下,还该往哪方面查?

网友A:
1.0ME供电 偏高 引起。。。。你追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E供电 偏高 引起。。。。你追查一下看看

1.05ME正常的。。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B:
谢谢,很详细,但是复位时钟都有了,这些也查过,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很详细,但是复位时钟都有了,这些也查过,也都是正常的

CPU 复位出来了就干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复位出来了就干桥

我也怀疑是桥的问题,关键是没工具搞。用热风枪吹几下,有时候可以点亮,放一段时间就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桥的问题,关键是没工具搞。用热风枪吹几下,有时候可以点亮,放一段时间就点不亮了

很直观    啊。。。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