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正常机,开机电流卡0.4不掉电

楼主(2022-08-01):
原来机器是4g的,我改了8g,进系统只识别4g,我就拆了bios,刷8g bios就不开机了,电流卡0.4,拿掉bios也一样,装原机的bios,还是卡0.4,大概哪里的问题?原来主机一切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BIOS芯片吹坏了,换一个BIOS芯片刷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阻

原来可以开机的。原来就是识别不了,拆了bios再装,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阻

谢谢指导,是内存识别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