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笔记本插电就短路保护

楼主(2022-08-01):
大佬们,这个笔记本插电就短路保护,我量了一下cpu和gpu周围的阻值都偏低。也没看到什么明显的掉件的地方,下一步我还怎么办呢。电池12v哪里对地值400多没问题,但是电池测不到电压,5v3v都还可以不短路,是核心有问题吗?

网友:
19伏短路了,捡钱活

网友A:
CPU阻值多少?只要不烧cpu就是捡钱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阻值多少?只要不烧cpu就是捡钱的机子

cpu附对地值只有10左右  有的更低,几个小电容只有2Ω。

网友:
"插电就短路保护"是电源报警吗?还是什么情况?我不能理解谁保护了怎么个保护法

网友:
跳过隔离保护 随便找个公共点。烧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