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给讲解下RT8894A工作原理吗?

楼主(2022-08-01):
(图片)

网友:
现在测得电压只有0.12V

网友A:
芯片供电有,42脚EN 3V,21、22 脚都是1.8V,PWM3个针脚电压1.8V,PGOOD 输出 0, 该从哪里排除哩大神?电源管理芯片难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有,42脚EN 3V,21、22 脚都是1.8V,PWM3个针脚电压1.8V,PGOOD 输出 0, 该从哪里排除哩大神 ...

换了电压管理芯片,问题依旧,刚开始有0.8v,电压会慢慢的降到0.12V!如果插CPU直接就是0V!

网友B:
要什么原理?条件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现在的人恐怕别人会比你多懂一点 没人愿意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原理?条件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

换了芯片,电压刚开机产生0.8V,会一直往下掉,最后掉至0.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