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8-01):
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案例简述:华为畅享20SE手机进水不开机,观察发现小电源Hi6421下面有腐蚀痕迹,更换新的小电源,接修机线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华为畅享20SE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不开机

  故障分析:手机进水不开机,常见的故障点是主板元件、芯片有腐蚀所导致的。维修时先在显微镜下检查主板进水位置,如果有元件腐蚀、烧坏的情况,要先更换腐蚀、烧坏的元件,再进一步检修。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后,先进行开机测试,按开机键没反应,插充电线也没反应。

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1

  拆开手机取出主板观察,没发现有明显腐蚀的元件。用修机电源线给主板接上电,发现可调电源的电流自动在跳变。安卓手机主板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的二级主供电有短路引起。

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2

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3

  通过查看鑫智造软件中的华为畅享20SE主板点位图,发现主供电连接的元件、芯片比较多,主板的正面、反面都有,并且都在屏蔽罩下面,任何一个元件有问题都会导致主供电异常。

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4

  拆下主板正面的屏蔽罩,将主板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小电源Hi6421下面有腐蚀的现象。于是直接把小电源拆下来,再给主板接电,电流自动跳变的现象解决。

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5

  更换一个新的Hi6421小电源,接修机线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再开机测试,手机显示屏可以正常显示,并加载系统到输入屏幕锁密码界面,到此华为畅享20SE手机修复。

华为畅享20SE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6

畅享20SE手机相关阅读:

华为畅享20SE手机WiFi打不开不能激活手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7707-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分析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