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81MDC LSP 无篡位维修

楼主(2022-08-01):
     映泰主板质量一直都挺不错的,所以比较少修到,关于映泰主板维修的贴子也少,所以发一下,有借鉴意义。映泰H81MDC LSP全板供电正常无复位,不掉电不重启。先测CPU供电PG信号。

      CPU供电芯片95812 通过3脚输出PG信号,经常两个三极管转换给南桥,测试3.3V正常。这时就要测试IO给南桥的PG信号。
           经测量,发现IO给南桥的PG信号不正常,再测发现是5V的VIN检测出了问题。

    5V VIN只有1.09V ,正常应该为2V.

看IO的产品说明书,49与50脚分别是5V与12V的电压检测。

快速维修,把49脚分压电阻拆了,与50脚连在一起。通电测试正常跑码点亮

总结;电压检测电路分压电阻坏了,引起电压不正常,IO没发出PG信号,没复位。

网友:
有点位还能搞一搞。没点位也难整

网友A:
楼主分享io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io说明书

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最好还是单路的检测,2个容易分流

网友:
pg信号没有,厉害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
看电影一样

网友:
诊断卡 也能用?

网友:
没把io型号写出来。io的pg是哪个引脚

网友:
谢谢分享哈    大佬们·

网友:
会原理,就是修得快。

网友:
thanks you, great theart

网友:
這要是沒圖紙能搞嗎?

网友:
感谢大佬的资料,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