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110m-VH全固态版 V20不亮机

楼主(2022-08-01):
测主板总复位3.3v 正常,刷了论坛上两个bios无果。于是用示波器测了下cpu供电部分波形,发现集显供电mos管G级波形跳动,R80电感发烫,输出电压也不稳定。换控制芯片和mos管、电感也没用,师傅们有遇到这类故障吗

网友A:
你那个干上焊油的mos怕是vtt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干上焊油的mos怕是vtt的供电

没有图纸,是我猜的,那集显供电是哪个呢

网友:
r80旁边电容 还有这路供电后面看看有没有短路 感觉可以查查

网友B:
你就不会把电感后的电容换下?

网友B:
检查下CPU座里是否有针脚靠起了。这路供电,在座子里都与GND挨着。

网友:
独显能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把电感后的电容换下?

换了一样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CPU座里是否有针脚靠起了。这路供电,在座子里都与GND挨着。

检查了,没短路也没挨着

网友:
换颗CPU试试,

网友:
mos管周围的电容测测

网友:
右上角的主供电控制芯片和周边的管子。你好像思路错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cpu供电没出

网友C:
贴片电容容易变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容易变质损坏

启动电容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容易变质损坏

有两块一样的板,另外一块掉电,芯片和电容都对调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 同样故障一张显卡影驰570电感发烫烧黑

网友:
最上面那两个是集显的吧?

网友:
这示波器感觉好复杂,直万用表接测电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