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LA-8691P不触发 ,关于待机芯片3V线性电压跳变不得不说的那点事

楼主(2022-08-01):
型号:Y400

板号:LA-8691P

故障现象 :有待机电流 ,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过程:

Y400这是个很老的机器了,在我印象中这款机器基本上是属于捡"咸鱼"!  典型的拆机测试 、比修板还浪费时间。

先上电看了一下,有待机不触发

快速拆机,先干掉下图的待机3/5V开启控制MOS管,强制开启

看下图

电路图看下面

当然 故障还是一样
然后老实测量待机3/5V电压OK
接着测EC的待机 和复位
然后看下图EC复位偏低 ,我觉得这是个咸鱼了

图纸中 查找KBRST  可以快速的找到EC的待机页面
典型的RC延时,直接将两个相关的电容 电阻换掉

故障还是一样
同行机器报了个EC价格
接着等芯片
先杀个EC
干完还是不触发

D 毛  就这么3个货 ,杀完还不行
心里问候了 TB JIAN商  几分钟!
然后再测EC复位还是偏低
我 檫  错怪EC
示波器看了一下EC复位是这样的波形

按照经验 EC复位一般是由3V线性延时而来(这个主板不是)
往上追
打了一下3V线性波形 (看图)

如果不出意外换个待机芯片应该能好
下图这货

我檫
这甲鱼太老了
换完是一样
追查3V线性 还去往了RTC 电路
刚好CMOS电池 只有0.几V
我觉得我又行了
直接把去往RTC 的二极管PD4给拆了

当然还是没有搞好  ,
然后总结了一下
是3V线跳变引起的故障
已经排除了3V线相关的电路
然后测了一下3/5V也是跳变的
先把3/5V隔断点断开
还是一样
接着把3/5V  关闭
这时候3V线性正常了
最后把 3/5V的 2对MOS管全换了
故障排除

上张亮机照

修这板我用了1个多小时
最后总结一下关于待机芯片3V线性电压跳变
1、待机芯片本身(还有滤波电容)
2、负载 主要是RTC 和EC (RTC因为反向隔离打值无效 ,可测CMOS电压是否偏低 ,EC直接拆)
3、3/5PWM 电路  (可以强行关闭判断)

最后 求 加分 !!!

网友:
线性电压一般确定后级有没短路。。没有短路芯片问题居多,。

网友:
不错,有播就是好

网友(2023-09-24):
1个小时搞定,技术是真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理论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