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IB250MH

楼主(2022-08-01):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这有一台IB250MH的主板按开机不触发短接也不触发,拔掉电源给电池放电后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进入系统后关机又不能正常开机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IO 发给PCH的PWRBTN断线了

网友:
一样的故障没有解决。。

网友A(2022-10-29):
后来解决了吗?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解决了吗?请问

用户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