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2被摔后,背光不亮,技术不够查不出问题

楼主(2022-08-01):
平板插电源能听到声音,用灯照屏幕,能看到屏幕是能显示的,应该是背光问题,偶尔背光能亮几秒,然后又不亮了。网上查到的资料不多,已经没头绪了

网友:
打开鑫智造,查一下阻止。。。

网友A:
二极管下面那个电容黑了 你量短路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下面那个电容黑了 你量短路没有啊

量了,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地方咋像是腐蚀了还是受过高温啊?

网友:
测量了,有4v,没到6v

网友B:
二极管两端都是4v,更换了ss24二极管,也是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两端都是4v,更换了ss24二极管,也是4v

换电源ic看看吧

网友:
输入都是4v,升压输出也是4v

网友:
先换个好屏测试一下吧,看看是屏背光问题还是主板升压问题

网友:
查背光升压电路,一般升压二极管喝电感容易出问题,还有液晶屏幕坏也是常遇到问题!

网友:
最起码先排除外配

网友:
换过屏幕吗,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忘记是那个型号,好像是屏幕那里有一个背光排线断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