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驰虎将gtx650,核心供电en的去向

楼主(2022-08-01):
没有图纸,跑线路发现核心pwm供电(rt8809b)的en和下面小8脚的(up0104s)en是共用2个串联1k电阻到3.3v上拉.核心pwm由上拉电阻控制两个小三极管来控制en。现在的情况是3.3v经过第一个电阻后是1.7v,经过第二个电阻后是0.03v左右。请求有图纸或修课的朋友指点一下,3.3v经过两个电阻以后是不是由gpu控制en的电压。

网友A:
一般不是gpu控制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gpu控制的哟。。。

这个显卡,3.3v上拉电阻同时到iovdd(1.05v)的en和核心pwm的en,一路供电同时控制两个芯片。分别拆掉rt8809b的en控制三极管和up0104s,这个上拉电阻过来电压没有升到3.3v,还是0.0几v。如果是一般的显卡,直接拆掉核心控制三极管就好了,这个卡不管用。

网友B:
有些PWM是在供电正常后,自己产生E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PWM是在供电正常后,自己产生EN的

有两块相同的,其中一块en正常,另一块不知道给什么东西拉低电压了。没有图纸很麻烦,现在放着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