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ecs h61h2-m17 v1.0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22-08-01):
精英ecs h61h2-m17 v1.0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客户说加完内存,偶尔开机偶尔不开机

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换我的好内存也是一样,不过内存旁边的一个双mos管位号ms1特别烫手,

手上也没有这样的双mos,仔细看看了,好像这个控制信号没啥用处,直接拆了,飞上一根线。

成功开机了,暂时没有发现会出现什么样的故障

图纸奉上

网友:
真牛!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哇哦   那个芯片具体什么作用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 看看

网友:
5vdual双路控制的 有点懵

网友:
ecs爱加这个开关,S3,S4电源管理用的。

网友A:
会不会关不了机?

网友:
那个会不会不受控制了

网友B:
是第一脚短接第七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第一脚短接第七脚吗?

是的哦,发烫的特别厉害,看下图纸好像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关不了机?

可以正常关机,开机的,运行测试后,也是正常使用,

网友:
好奇怪,既然拆了能正常开机关机,干嘛要设计这个东西上去

网友(2022-11-16):
是图形化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