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复位时钟正常

楼主(2022-08-01):
华硕A55M-E复位时钟正常不显示接下来该查哪个信号

网友A:
桥挂了吧?看看显卡供电出了吗,记得独显是后面出的

网友:
CPU是AMD740K上了独立显卡,故障现象是偶尔能正常开机显示,不过很偶然要看运气天气和手气。
感觉是不是桥和内存之间的通讯有问题SDA和SC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挂了吧?看看显卡供电出了吗,记得独显是后面出的

谢谢,请继续指点迷津

网友:
桥加汉试试  这款爱虚焊

网友:
我看也是桥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2022-08-31):
每天靠搜索能有500-900的ip

网友:
IT柏拉图倒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