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

楼主(2022-08-01):
开机后能显示大约10秒到30秒,风扇狂转后掉电

网友A:
加焊显卡,做好散热,加铜片 ,风扇改长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做好散热,加铜片 ,风扇改长转

加焊过显卡和显存,涛声依旧。考虑是不是温控电路有问题。板子的EC是NPCE781BAODX
不知道哪个引脚是负责温控的

网友B:
这个机器掉电,应该还是显卡吧,干显卡,不行就干桥试试。当然要先排队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掉电,应该还是显卡吧,干显卡,不行就干桥试试。当然要先排队散热问题

应该还是显卡温度过高引起掉电,显卡散热用的是硅胶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硅胶垫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
经过一番折腾,切掉温控执行MOS管,还是掉电,最后还是加焊显卡好的,看来真是十有九虚

网友(2022-08-31):
哎 我我我怎么办啊??

网友:
经过你的指点 我还是没找到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