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WROK1 信号的。究竟是谁给的

楼主(2022-08-02):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7141-1-1.html  修cpu 电压里说到的

继续往前查IO有没有收到ATXPG,收到之后有没有发出PWROK1给桥,实测IO IT8620e 61脚没有电压,根据维修经验挑起61脚发现有3.3V电压,说明IO坏,订IO更换。

IO IT8620e 61脚 PWROK1 信号我一直以为是 io 发出3.3v的,怎么翘起61脚之后,就有电压3.3v呢,,,

我自己测试了一下,,吧61脚PWROK1   相连的电阻拆了,,结果就是电阻另一端有3.3v  61脚 这边没有电压,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 ,究竟PWROK1 是 io往外发出的还是  外部发过的。 如果是 io 发出PWROK1 到桥的话,为啥io坏, 61脚没电压,翘起 61脚会有3.3v

网友:
外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
就是SIO发出的吧,一般经过排阻去到桥

网友:
我個人解讀是:
1.如果IO檢測電壓與溫度等檢測正常=>pin61屬於高阻值讓+3V上拉的PWROK1維持+3V.
2.如果上述有任一電壓或溫度不良=>產生並聯的結果讓PWROK1信號低電阻接地讓上拉電阻無法拉到 +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