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v216w 加DVI,DDC是复制VGA的吗?

楼主(2022-08-02):
这个显示器只能用vga,由于用转接器的话,每次都要很久才能识别到正确的分辨率数据。有时候有识别不到,非常头疼,然后发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这主板有dvi的电路预留焊接位。于是想着能不能加上去,搜了一下其他显示器的资料,然后把数据线和DDC,HPD的电路补好了,谢晓问一下dv i的DDC应该烧什么数据呢?是复制VGA的数据吗?

网友A:
复制不管用,找类似尺寸屏幕的DDC刷写更换,可以修改型号和序列号。

网友B:
有DDC的编辑软件的,可以修改DVI的写,但是不能直接复制,直接复制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不管用,找类似尺寸屏幕的DDC刷写更换,可以修改型号和序列号。

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DDC的编辑软件的,可以修改DVI的写,但是不能直接复制,直接复制不行的

您有软件吗?我听说确实有原厂烧录软件

网友C:
找个尺寸分辨率差不多的显示器的数据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尺寸分辨率差不多的显示器的数据写。

我能找到的只有长城的m228,但是那块主板VGA和DVI都不带DDC EEPROM的,只有程序EEPROM

网友:
有大佬能修改吗?能用的话可以用有偿。

网友:
是复制VGA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