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友友们大家帮忙一下 谢谢了

楼主(2022-08-02):
哪位师傅有SE1059LMHL-NT或者NT68650FG   pdf   如果有麻烦帮我传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A:
显示器主板上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主板上的么?

嗯是的!  想查一下 定义  改个背光 因这个这个NT68650 主板的开启不知道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主板上的么?

您要是有 麻烦您帮忙发一份给我师傅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  想查一下 定义  改个背光 因这个这个NT68650 主板的开启不知道哪个脚

查看下电路板的电路走向就找到了,这个很好查的。

网友:
改背光不要这么复杂吧,on信号取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