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金正32寸液晶电视主板号TP.VST59.PB818 遥控失灵

楼主(2022-08-02):
金正32寸液晶电视主板号TP.VST59.PB818 遥控失灵  接收头 供电脚4.4V信号脚4.7V找不到图纸大神帮我看下

网友:
先看遥控有没有问题,再检查接收头接收信号时,电压有没有跳变。如果都正常那就刷机看看,如果还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这种杂牌的 换个板也不贵的.遥控器也是带的

网友:
要换板谁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