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一台BGA焊台,不知道购买什么样,价格和性价比好一下。

楼主(2022-08-02):
想购买一台BGA焊台,不知道购买什么样,价格和性价比好一些。二手的和新的有那需要注意的,没有怎么使用过,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A:
一般就是热风三温区的,比如卓茂的5860,效时380二代,还有就是红外的,代表机型快克的7610,性价比说不好,热风的功率大,对pcb厚一点的效果比红外好,红外的,没有风流动,也没有震荡,对薄板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热风三温区的,比如卓茂的5860,效时380二代,还有就是红外的,代表机型快克的7610,性价比说不好 ...

了解了,谢谢!

网友:
搞个新的5860,最省心

网友:
没人推荐雷科T6?我看雷科的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