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没声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02):
BIOS刷过了,左下角的887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没声音,设备管理显示驱动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前置和后置都没有吗

网友:
前置、后置音频都试一下,来判断音频插座是否不良,再就是功放音频输入线或功放是否有问题,逐一检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