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22I-16 L2264A显示器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22-08-02):
联想L2264A显示器疑似通病维修
在论坛看见几个一样的故障的最后都没有解决,问题在屏上的Y轴有短路
先看故障现象:像素特别低,开机几秒开始屏幕闪烁抖动

排除驱动主板的问题,在屏上有SW5099发烫特别严重,更换没有必要,不是它引起的问题。

解决方法:R258电阻取了(每个屏不一定是那个Y模块坏,需要自己判断)

修好图:

网友:
碰到过一次。但是不会修屏。 放弃了

网友:
看来现在的屏幕玻璃板短路的太多了,见过LG和JDF短路的。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一个小电容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见

网友:
那个电阻拆了不会影响使用吗?

网友:
你好,大佬。我有个戴尔P2417H,LG LM238WF2的屏,边板跟你的基本一样,也是sw5099B发烫,芯片周围的几个大电容和电感也发烫。屏幕会有规律的重影和花屏。请问边板Y轴的供电怎么找的?谢谢指点!

故障现象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屏

网友:
我经常修补好,就整块主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