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板,又一奇葩故障

楼主(2022-08-02):
手上一块V星b450m mortor,  x4 950能点亮,ryzen 5 1500却点不亮连 vddp 1v 电压 都不出,这是咋情况,CPU已确认都是好的,BIOS刷了好几版故障一样,大佬们分析哪方面问题。。

网友:
先来占个楼

网友A:
应该是VID有问题吧,有图纸可以看吗??

网友B:
建议换他的BIOS文件里支持的CPU试下,看能否点亮?如果不能点亮,说明主板有问题;如果能点亮的话这个涉及到AMD的微码。

网友C:
看一下主板的规格书.看看主板支持什么样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主板的规格书.看看主板支持什么样的cpu

v星的b450m现在刷最低版本, 居然支持X4 950 ,r5 1500x 依然点不亮,换其他的板华硕b350 b450 能亮说明cpu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他的BIOS文件里支持的CPU试下,看能否点亮?如果不能点亮,说明主板有问题;如果能点亮的话这个涉及 ...

v星的b450m ,刷最低版的bios ,支持表有r5 1500啊。支持表没有x4 950 却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VID有问题吧,有图纸可以看吗??

没图纸啊。你说板有问题吧,用老cpu 却能点亮。

网友:
发表点意见嘛。。

网友:
cpu底座问题,不用请我喝啤酒

网友:
有图纸可以看吗

网友(2022-10-26):
CPU_VDDP的EN就由CPU发出来,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