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2):
请问下主板背面的螺丝孔被铜柱磨到板层上了,这个对运行有影响吗。 #台式机
主板维修
# #主板Bios#
主板维修

网友A:
能开机就没
梁博
有时会短路性的开机不显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就没
有时会短路性的开机不显示

网友:
绿油弄点涂上

网友:
没啥影响,一般螺丝附近都没有重要的数据线,这是装机的时候螺丝拧太紧了。你可以找几个绝缘垫垫在下面。

网友:
劳斯不能上·太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