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示波器不接地也能测量,是啥原理哈

楼主(2022-08-02):
万用表和示波器在测量时,一般都有正极和负极,并且负极要接地,但似乎有些示波器似乎只有一个笔,测量时也没有见过接啥地,但也能测出值,这是啥原理呢?

网友A:
因为示波器的地和主板的地已经接在一起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示波器的地和主板的地已经接在一起了呀。

一个接头同时连接正极和负极?

网友:
你没接地用一个头量那是杂波,没意义的

网友:
我看着你的照片,表笔那个接口右手边不是接了根线吗?那接的就是地线吧

网友:
这种接法不规范的,可能是为了方便(探头上的那个接地夹子要么不够长,要么夹不牢)。就近接地才是正常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接头同时连接正极和负极?

电源线都插在同一个排插上就行了

网友:
不接地线是不准确的

网友:
示波器的地线已经和电源地线接一起了

网友:
必须接地线的,否则不准确

网友:
另外接了根地线吧

网友:
接了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