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90 TYPEC供电只有5v 加热一下可以20v

楼主(2022-08-02):
联想L590 芯片是TPS65988 供电正常3v也有了,CC1不出供电 加热下芯片后有输出2v-1.6v之间一直跳变,插拔两次后又没供电了,VSYSTEM2从20v掉回5v进系统ac报错,换过一个旧版的芯片故障依旧,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
芯片虚焊吗?

网友:
报适配器功率错误,查接口电压电流检测脚到芯片的元器件是否正常,及芯片周围器件。

网友:
拆焊过十来次了,感觉应该不是没焊好,不知道是不是加热的周边其他元器件造成的

网友:
这个都有图纸了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A:
W25Q80DVSSIG_SO8

把连接它的SPI ROM芯片,一般是1Mb大小的(实际固件很小,一般是256KB),拆下U7202来,重新刷一次固件。刷完要校验,如果校验出错,就换一个SPI ROM然后重新刷固件

如果你没有固件,可以先备份。然后随便刷个什么东西进去,刷进去后点击校验看是否出错。如果错了,芯片肯定坏了,坏的固件就不起作用。需要换芯片,重新刷固件(BIOS里面包含,需要提取,也可以从其它机器备份,但是不能用原来你提取的那份)

网友:
有没有尝试过更换电源适配器试一下。去年还是前年某款Thinkbook出现过原厂适配器频繁掉电,换用第三方适配器反而很稳定的情况。

网友:
接口本身有问题吧!观察一下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W25Q80DVSSIG_SO8

把连接它的SPI ROM芯片,一般是1Mb大小的(实际固件很小,一般是256KB),拆下U7202来,重新刷一次固件。刷完要校验,如果校验出错,就换一个SPI ROM然后重新刷固件

如果你没有固件,可以先备份。然后随便刷个什么东西进去,刷进去后点击校验看是否出错。如果错了,芯片肯定坏了,坏的固件就不起作用。需要换芯片,重新刷固件(BIOS里面包含,需要提取,也可以从其它机器备份,但是不能用原来你提取的那份)

直接和别的板子对掉过 故障依旧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这个都有图纸了啊,很棒棒,学习中

网友:
检测外围电路啊。。。。。

网友:
手上两个板子对比了下发现8脚adcin脚一个有3v一个没有,直接取掉上拉电阻可以正常点亮了,但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