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手机iPhone 11 Pro Max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8-02):
苹果手机iPhone 11 Pro Max不开机维修

       【手机型号】iPhone 11 Pro Max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自己的iPhone 11 Pro Max最近在使用的过程中手机待机耗电快,晚上充满电早上就有漏电的情况,前天手机突然不开机,就寄修到我们这里维修。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描述手机中有元件漏电所致,常见是一级电池供电,或者二级主供电相连元件问题。
拆开手机单板接上修机电源线,出现接电大电流,使用万用表测量主供电阻值为0短路,用烧机法给主供电加电几次后,主供电对地阻值变为60多,继续加电无效。

苹果手机iPhone 11 Pro Max不开机维修 图1

上电发现漏电50毫安,分层以后上层不漏电,下层漏电,在下层主供电加电测得漏电60毫安,用可调电源慢慢把电压往上加,电压提到6伏的时候摸到功放供电微微发烫,拆下后更换新的芯片,随后再用测试架夹电不漏电了。

苹果手机iPhone 11 Pro Max不开机维修 图2

苹果手机iPhone 11 Pro Max不开机维修 图3

【测试结果】按开机键能正常开机,重新值锡后贴个测试可以开机进系统且手机各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苹果手机iPhone 11 Pro Max不开机维修 图4

苹果手机iPhone 11 Pro Max不开机维修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还没有修过这种的。

网友:
修手机就是手艺活,技术一方面,焊工必须过硬。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好像是个进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