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小米18836-1 缺2个电阻 谁能知道多大的 谢谢了

楼主(2022-08-02):
小米18836-1 CPU边上2个电阻腐蚀坏了  不知道多大  有大佬知道或者修到这个板子帮忙测量一下吗

网友A:
大概看下电路属于哪个的,温控还是限流,实在不知道可以上一个常规阻值的电阻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下电路属于哪个的,温控还是限流,实在不知道可以上一个常规阻值的电阻测试下

好的。谢谢

网友B:
两个都是10K,来的晚了    不知道还能帮到你吗

网友:
2 个1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10K,来的晚了    不知道还能帮到你吗

虽然晚了,但是还是万分感谢,机器找了个料板修好了,就是2个电阻坏了

网友:
虽然晚了,但是还是万分感谢,机器找了个料板修好了,就是2个电阻坏了

网友:
两个都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