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2背光不亮,背光电压上不去,找到问题了

楼主(2022-08-02):
这个电感烧了,旁边的电容应该没问题,这个电感是什么型号

网友:
看圖紙規格 找一個相同 或比較大一點的也可以!

网友:
电感坏的很少看下L2200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这几天拆了3个MINI2,无论好坏,L8229和C8148这2个都是这个样子的,开始我也误以为坏了,后来发现我错了

网友(2022-09-03):
查大电感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