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A275UHD维修

楼主(2022-08-02):
有谁知道此机器触摸开机控制芯片it7235的引脚功能么,故障现象是各工作电压正常,触摸开关无反应。

网友:
参考下图。

网友:
多谢,看换下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也有可能是触摸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想整个换掉触摸开关板,翻遍淘宝,找不到拆机件,哪位兄弟有这个触摸板

网友(2022-09-25):
触摸的时候测一下接口有没有电压变化,没有就是触摸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