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己喜欢的工具:快客959D+风枪改造升级

楼主(2022-08-02):
以前用的气泵式风枪,体积重量都很大不说,噪音与震动也巨大,而且风量功率都低,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后来学习维修前辈的改造经验,决定入手快克959D+并且升级改造。主要改装了两个部件:风机与手柄。原机已经是无刷风机,只是比较廉价的那种,改用一款台达风机,售价几百元,做工质量没得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风机功率远超风枪原机风机,因此需要调低原机风机供电电压(改DC-DC部分的反馈电阻)。原机风机供电24V,尝试降到8V左右比较合适了。至于手柄,换的861D的,完美兼容。综合成本远超二手好成色的快克861风枪了,但是自己不喜欢861,体积巨大,占地方。这个959D+体积小了很多(内部还有很大空间,还可以做更小,只是厂家不愿意),但是改造后的性能很好,用起来非常顺手。

网友:
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
牛人呀!改的给力

网友:
改完之后就顺滑许多了。

网友:
这个型号本来就是无刷风机,所以改装很简单,替换一下就行了。风机供电电压是改R34阻值,具体多少忘记了,不过可以试出来,问题不大。手柄可以不换其实,原机手柄升温、降温都非常迅速,改用861手柄后降温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
太厉害了自己改

网友:
这个是直风吗?感觉这种气泵的噪音特别大

网友A:
直风还是旋转风取决于选用的手柄。这不是气泵,是涡轮风机,是噪音最小的。

网友:
技术在于折腾

网友:
牛人,好工具用起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这么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加油,给你点赞,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风还是旋转风取决于选用的手柄。这不是气泵,是涡轮风机,是噪音最小的。

楼主,能不能麻烦你说一下这个台达风机型号?

网友:
感谢分享了改的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改造经验,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麻烦你说一下这个台达风机型号?

台达BFN0724

网友C:
功率远超原风机,却又改低电压,欺我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远超原风机,却又改低电压,欺我不懂吗

为了适配使用而已,并不需要用最大风力

网友:
提高维修水平才是真

网友:
一个风机都那么贵,那还如买个风枪了

网友D:
我实话实说,用过很多风枪,现在用的是快克2008,不觉得 好,还是快克857D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实话实说,用过很多风枪,现在用的是快克2008,不觉得 好,还是快克857D最好用。

我就是受到了一个大佬改造857的启示。他把857改了无刷风机和861手柄,实际效果超过861。我是不喜欢857体积和外观,选了刚出的959D+改装。

网友:
我就是用的857,感觉没啥难用的啊,噪音也不大,就是发热芯寿命不咋样,好在发热芯便宜

网友:
能亲自动手改造的都 是牛人

网友:
能力 真强    太帅了

网友:
能改的都是牛人

网友E:
咱也不懂,瞎说一下,风量、风压、发热芯功率,也许还要考虑环境温度、湿度等,通过匹配后的算法才能控制温度,新换风机和861手柄后,各种工况下温度升降,控温还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咱也不懂,瞎说一下,风量、风压、发热芯功率,也许还要考虑环境温度、湿度等,通过匹配后的算法才能控制温 ...

温控是闭环的,这个不用担心,没问题的。

网友:
根据自己的需求DIY,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本人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BFN0724
谢了,兄弟,新的风枪加风扇价格,也要800块了

网友(2022-09-18):
手中有2008的没必要买 959D+改,其实859D+就是2008 换了手柄面板有刷风机。959d+ 859d+就是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区别. 859d+就是把857d+控制板换成了2008的控制板,当然了新型号嘛要换一下面貌的

网友:
手中有2008的完全可以自己改,不用重新买959d+改! 859d+ 959d+ 就是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区别.,859d+其实就是857d+控制板换成了2008的控制板,当然了新型号嘛要换一下面板外观的!

网友:
是个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佩服佩服

网友:
想法非常优秀。我也觉得能小巧尽量设计的时候让它小,对于空间来说这是很有优点,厂家不愿意采纳那是他们的损失。

网友:
四百多在小黄鱼淘的二手有问题QUICK快克712二合一,简单修复,爽歪歪, 712 等于203H +861 合体